P8H61-M 开机跑马正常自动掉电!

楼主(2013-08-31):
P8H61-M开机跑马正常,但一跑完要准备显示器的时候,掉电了。加焊过桥,这个板是单桥的,写过BLOS也不行。请遇到过类似问题的高手指点。

网友:
CPU旁边的主板有没有加焊过,如果不行,换主控可以试一下

真不知道你是不是在灌水,CPU旁边主板?????换主控?????都是什么啊

网友:
华硕的对吧,这个是设计问题

网友:
看看CPU的供电正常不正常

网友:
跑马正常后就掉电。CPU供电无,加焊过CPU附近元器件,我在想应又是那个822的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开关针的电压吧!

网友:
确认电源没有问题的话!换个桥试试!

网友:
谢楼上的是开关排针的问题。开机前电压是2。5V 左右,开机后电压0。7V,开关排针经过一个R220排阻,在经过一个R822,在R822的进入端电压是3。3V 输出。2。5V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之前有修过一块M4N68T-MLEV2是开机跑到内存就关机,但这个板开机前排针的电压0。7V,排针去IO也是经过IO下面一个R822。换了就OK!

网友:
看看点亮了还有没有其他芯片发烫或者场管有没有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