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这样判断挡内存和挡显卡对吗?

楼主(2013-08-31):
  比如一台机子不亮: 测内存上的排阻波形闪几下没了,是不是把显卡摘了再量内存的排阻波形如果还是闪几下就没了,是不是就可以判断不是显卡部分的问题,如果显卡摘了排阻的波形就一直闪,可不可以大概的判断就是显卡部分出了问题。
    请注意!!!!以上机子都是在不跑码,没通病,刷过BIOS后的判断。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判断,那位师傅知道的能给个解释吗?

网友:
测内存上的排阻波形闪几下没了,没有持续的波应该是内存前面的问题如 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