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面开店修笔记本,不知道遇到什么故障是最多的

楼主(2013-08-31):
刚学过笔记本维修,不知道开店会遇到什么故障,心里没有底

网友A:
额。。。。最多的应该是清灰吧

网友(点评):
有的时候清灰清的不开机怎么办

网友B:
开关接触不良、适配器线断充不了电

网友C:
去当一段时间的孙子比较好,这样能让你走很多弯路

网友D:
我们这里自己开维修点一般都要亏本的。都是XX公司承保了所有品牌的售后,技术人员技术不敢恭维。

网友E:
坏主板的是最多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额。。。。最多的应该是清灰吧

青灰不叫故障

网友G:
我也刚学完  在师父这里  基本上我是一个在修   很头疼  实际跟理论比起来真是差远了   你会遇见各种故障  最多的是进水  bga     的问题

网友H:
最多的故障可能是电容大短路的,还有就是所谓的通病机,显卡门,NEC大电容,BIOS资料坏等等,这都是我从事维修常遇到的,不过有些进水的,供电芯片不工作等要看图纸分析时序条件的那才是技术啊

网友I:
自己在外面开店最多的还是青灰,装系统那些,硬件修得比较少,一定要说的话就是显卡

网友:
看地段呀,路边店最多就是装系统清为,电脑城附近的话就要就是硬件了,不开机的虚焊的,换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接触不良、适配器线断充不了电

开关接触不良是不是要换开关,适配器线断重新接上,还是换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当一段时间的孙子比较好,这样能让你走很多弯路

当孙子还没有工资,悲哀

网友(点评):
那是没办法的事情,至少是为以后铺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这里自己开维修点一般都要亏本的。都是XX公司承保了所有品牌的售后,技术人员技术不敢恭维。

外面不好混,慢慢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坏主板的是最多的

修主板就要有点技术了,就是修的时候没有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青灰不叫故障

清灰虽然简单,还是还是要小心,细心的, 别搞的清灰的时候清的不开机哪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刚学完  在师父这里  基本上我是一个在修   很头疼  实际跟理论比起来真是差远了   你会遇见各种故障   ...

在哪边修复率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最多的故障可能是电容大短路的,还有就是所谓的通病机,显卡门,NEC大电容,BIOS资料坏等等,这都是我从事维 ...

你应该修了有一段时间了吧,不知道出去要多长时间技术才能够成熟想来

网友:
引用 网友I:
自己在外面开店最多的还是青灰,装系统那些,硬件修得比较少,一定要说的话就是显卡

像你说的这些我都是没有问题的,做BGA难点,但BGA还有置球都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软件的话是装系统   硬件的话是笔记本显卡坏的多

这样的问题好搞,就怕显卡坏换上显卡又出其他故障

网友K:
BGA一定要掌握好  不是什么板到一定的温度就能拿下的 有的到了这个温度容易坏的。。 还有手工一定要过关。 即使你知道什么地方的问题一点焊不好要走很多弯路的。最后就是图纸  上电时序  经验的话你修多了大概就知道了。。

网友L:
我现在还处于拆装机阶段,每天要拆装十多台机器,都拆麻木了。看人家一天天修主板,我除了拆装还算细心点,啥都不会。。不过就目前看来,大多来的的人都是清灰,换风扇,然后是装系统(一般都要求WIN7),然后是屏幕(高压板和灯管,碎屏和排线),然后是进水,大部分进水机器都是用洗板水,洗洗就可以解决开机问题。修到电路的时候也有,不过我摸不清人家的思路。再加上自己拆装机也忙,都没时间过去偷学。。。
角落里有个小伙是做数据恢复的,有次看见一个另我震惊的价格:8000元客户签字确认的,数据恢复这么赚。还有就是他也刷机,他一个人老忙了,有个无尘开盘的地方,但是我没见他用过,他那两台电脑上,插着十来个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当一段时间的孙子比较好,这样能让你走很多弯路

这话很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K:
BGA一定要掌握好  不是什么板到一定的温度就能拿下的 有的到了这个温度容易坏的。。 还有手工一定要过关。  ...

呵呵,谢谢兄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现在还处于拆装机阶段,每天要拆装十多台机器,都拆麻木了。看人家一天天修主板,我除了拆装还算细心点, ...

祝你早日学成

网友A:
引用 网友F:
青灰不叫故障

不是故障?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故障?是什么

          清理卫生

网友:
好吧。个人的观点不一样
反正我觉得就是故障

网友:
一般基本上就是 1.软件问题 2.硬件问题
软件问题一般都是系统故障 做个系统就基本上OK了  若是不行难就是硬件问题了

硬件问题 那就有很多了 比如常见的通病 显卡虚焊(花屏,白屏,不显等) 桥虚焊 NEC大电容性能不良
散热不好造成的各种故障 以及一些特定型号的通病故障的机子 这类硬件故障一般都好修。在其次就是主板电路故障的机子 有很好修的也有很难修的(触发掉电, 上电不跑马,上电跑马不显,不触发等)。在一个就是进水和短路的机子
这类故障一般要么是很好修的要么就是极其难修的!
基本上维修中常见到的就是这些 当然还有一些诡异的故障 不过这类是比较少见到的!

最后就是手工活一定要到位 比如 清灰除尘 笔记本的拆装  BGA加焊 ,植球  烙铁热风枪的使用(各种大小芯片的焊接以及元器件的焊接),换灯管。 最后就是要有一定的理论基础 要能看懂电路图 懂基本的时序。

做到这些基本上通病可以修好 电路故障也可以修个7成左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