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197P+驱动板715G2069-1变黄色

楼主(2013-08-31):
715G2069-1 VGA和DVI输入都是偏花黄色,显示器本身的LOGO正常。应该怎么修理?
另外,715G2069-1是否可以用715G2069-1-2代替?

网友:
排除电脑主机问题后,就可以定到驱动板上了,只要你有这两种型号的引脚定义就能互换,我想难找。

网友:
换跟排线试一试啊···

网友:
进工厂模式auto color了没有?

网友:
更换个5V板得了。

网友:
测试过,715G2069-1用715G2069-1-2 代换可以显示,但分辨率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