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输入19V经过两个MOS管就变成了17.8V这正常吗?

楼主(2013-08-31):
帮忙看下输入19V经过两个MOS管就变成了17.8V这正常吗?

补充内容 (2013-9-1 15:55):
1和6脚都对地500多

补充内容 (2013-9-1 15:56):
补充内容发错了

补充内容 (2013-11-2 22:46):
经过学习明白了  PQ301的1脚的18.4v是经过PQ301的体二极管自导通的,这个电压时小电流的电压,电压正常。后面PQ304的8脚的电压估计是电池的电压。pq304没导通。控制两个场馆导通的条件就是BATT_OUT要为高。

网友(点评):
还有一点两个管的G级都是18.4V 这两个管都不会导通 17.8V应该是从点火回路过去的

网友A:
经过二极管有压降都没学过吗

网友:
明白了  降低了0.7V 那就是最终得到17.8算正常的楼?

网友:
在学习,修好发上来

网友:
你觉得这样正常??

网友:
怎么正常?两个P沟道的场管G极高电平,怎么个正常法?

网友:
经过一个降0.7V  两个降1.4V

网友:
后级有短路致使两个P管的G级没有被拉低     ,经过降流的19V变成了17.8V更说明了后级的短路。

网友:
G级都是18.4V怎么会导通、你那两个管子击穿了吧?

网友:
这就是故障了啊

网友:
把PQ 301 的 G级  修出来就行啦。  后面的17.8V 是正常的 啊   因为电池的电压肯定低于适配器的电压 要不怎么充电啊     PQ301的 G 级应该是 19 的 1/3

网友:
后面17V多点是正常的,专门量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过二极管有压降都没学过吗

有这么高的压降?

网友:
正常,应为管子没导通,只能通过体二极管,因此降0.7左右。如果导通,压降得会更低。

网友:
你让着两个管子的G级都变成低电平,就不会有17.8V了

网友:
两个mos管的G极电压高,不工作、查控制极元器件是否有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