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导线对焊小技巧(原创)

楼主(2013-08-31):
两导线对焊时,经常控制不了导线在空间的位置,
一手拿着导线,一手拿着电烙铁,如果再有第三只手来帮忙就好了。现在,我找到一个方法,找一种衣夹,将两个导线同时夹住,空间位置调整好,焊起来非常方便。希望这能帮得到大家。

===================实用帖==============
小型5V开关电源改装为----6V 3V 4V等等(实例)原创
电脑的硬盘电源控制,独家贡献。
洗板水瓶按压不出水的解决办法

网友:
还真就有第三只手帮忙的,呵呵,开个玩笑!食指中指夹住一根线,无名指和大拇指捏住一根线,收要稳,练多了手就不会抖,刚开始手会拿不稳!你也可以食指和中指捏住一根线,无名指和大拇指捏锡线!

网友:
为什么不先拧起来再焊呢?

网友(2014-02-05):
不在意外观,大小问题,把两根线卷好,再加点锡焊

网友(2013-09-02):
费那么大劲,焊得依旧很丑^_^

路漫漫, + 10 很给力!

网友(2014-01-29):
用最少的人力 最少的工具 來完成一件事就是好法子

网友(2013-08-31):
这方法不错了   谢谢了

网友A:
楼主很有创意啊  谢谢分享

网友:
根本就不用这么麻烦,直接用手就已经够简单的了 又快又好

网友:
这种方法也很不错的,不过一只手有5个手指,两个夹一根线还是可以的

网友:
回去就把家里的衣架拆掉

网友:
练练 一只手还是可以的 熟能生巧

网友:
一般焊熟练了 都不需要这玩意了

网友:
要是我就会用脚根夹焊锡丝,一只手捏着两根导线,另一只手拿烙铁。。妥妥的。。
关键是LZ你那个夹子打了热熔胶。。不然够呛的。。

网友:
一切在于发觉!!!!!!楼主的精神不错!!!

网友:
记得以前有个同仁用散热片改装的对焊器

网友:
确实是个好主意,对于非专业人士很实用。

网友:
新手用的。。。。。

网友:
谢谢,简单不一定想到

网友:
新手好用,熟练了就不用了

网友:
小技巧,帮大忙,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两线扭到一起在焊接,省事多了。

网友:
一只手随便把两根导线对好  好吧

网友:
挺实用 顶一个

网友:
我通常是两根线都剥长点,套上热缩管,再把剥开部分互相缠绕,多余的线用斜口钳剪去,然后焊上锡,最后推上热缩管并加热

网友(点评):
少了上锡这个步骤,直接拧上焊接是不准备拆下来的,再拆就够呛了。正确的步骤是两个端点先上满锡,然后再考虑焊接。

网友:
这个方法,对于那种不是干维修的还可以。要是对于那种天天焊的。没有那个必要那么麻烦。一开始我也不习惯。搞得时间长了一样

网友:
如果是焊软线可以把两根拧成一股再焊。如果是硬线在烙铁头上多加点锡很是非常容易的。

网友(2013-10-03):
有一套,好办法

网友:
你们真是太神了,什么办法都有哈哈。。 力挺你。好用吗,

网友:
这么多好方法,我也学了,下去也试试

网友(2013-11-06):
楼主太有才了,谢谢分享!!!!!

网友:
对新手来说,很好的方法,要是练习多了还是用一只手夹着方便些吧

网友:
这样似乎更麻烦!!!

网友:
哈哈。对新手来讲这个方法很适用。。

网友:
    哈哈,搂着何不买一个“放大镜台”或者叫“支架放大镜”的东东?

   看上去大气高端上档次,比衣夹什么的去好多了。

   如果唬外行也妥妥的。不用多说,看图说话:

网友:
简单实用的方法,学习啦!

网友:
应该支持一下的,创新精神不错!

网友:
这方法真不错
下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