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没办法只有求助论坛里的兄弟们了

楼主(2013-08-31):
手上一块映泰NF520-A2G,原因触发不了,开机排针3.41V,IO的75脚电压正常,短接有跳变,但是一上电源,点触发,检测卡灯闪了灭,之间不到2秒,24PIN所有接口都量过了,没发现有短路,IT8716F-

网友:
io8716f-s已经换过IO还是一样

网友:
另外一个,据说映泰主板都是有了内存供电才能触发,量了RT9214正常,内存供电电压正常

网友:
4p去掉试试 触发不?

网友A:
测量场馆阻值低于三百 就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场馆阻值低于三百 就换、、、

场馆都是6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场馆阻值低于三百 就换、、、

没有发现300多的,都是600多

网友:
烦恼啊,都没人来帮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