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大喜讯!E40新通病!

楼主(2013-08-31):
Intel E40   加电0.4左右掉电。PF10坏(在内存的纸贴下面)。已修俩台一样的了!PQ89没有问题。

网友:
没修到过 E40散热是个问题

网友:
0.4掉电时因为没有内存电压引起的掉电吧

网友:
广达的板没有电 都掉电

网友:
修到俩就是通病了?只换保险就好了 怀疑是那pc217短路 保险坏掉了吧!

网友:
没碰到过 只碰到过不加电的

网友:
等你修了10台再来说通病吧

网友:
  不加电刷BIOS的多  这个保险坏的还没见过

网友:
有经验分享还是要感谢楼主的

网友:
通病到不确定,不过也是提醒了我们,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已在别的论坛得到确定属于通病!信不信有你!本人不再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