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主板怪问题

楼主(2013-08-31):
主板杰微JWN78MT-B4,三年前自己卖的,上个月刚过保,问题现象,开机能点亮屏幕,能检测到硬盘,U盘,键盘灯能起控,但无法进BIOS,按F11无法设置启动顺序,以前正常时是可以的,屏幕显示如图,开机后就停在附图画面,主板除键盘未接其它东西,主板有复位,能用键盘控制重启,什么问题请指点,错误代码78

网友A:
这个目测不是卡LOGO啊   关注中  换条内存试一下 我见过不能做系统的换内存就好了

网友B:
有没裸板试试啊、 目测主板有电容鼓包的没

网友C:
1.换CPU换内存等试试
2.重刷BIOS
2,干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目测不是卡LOGO啊   关注中  换条内存试一下 我见过不能做系统的换内存就好了

非内存问题,如果是内存引起的那就不是问题了

网友D:
怪问题先刷BIOS

网友E:
这款主板南桥什么型号,这是卡LOGO故障,可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就把他当成挡logo来修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1.换CPU换内存等试试
2.重刷BIOS
2,干桥

换过CPU,内存,BIOS暂时还没找到资料,干桥还没这个设备,错误代码跑78

网友F:
Auto-detecting USB Mass Storage Devices
自动检测usb驱动器驱动...
00 USB mass storage devices found and configured
发现00 usb驱动器并且已经设置
觉得BIOS问题大,清除CMOS放电呢?
修好了通知声啊

网友:
刷下bios也许会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Auto-detecting USB Mass Storage Devices
自动检测usb驱动器驱动...
00 USB mass storage devices fou ...

坛子里找了个JWN78M的BIOS烧上,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款主板南桥什么型号,这是卡LOGO故障,可能是南桥问题

修好,是BIOS问题,重新找个相近的BIOS程序烧上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怪问题先刷BIOS

正解,刷了OK

网友G:
引用 网友F:
Auto-detecting USB Mass Storage Devices
自动检测usb驱动器驱动...
00 USB mass storage devices fou ...

换BIOS芯片,重新烧录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裸板试试啊、 目测主板有电容鼓包的没

我都看出没电容鼓包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换BIOS芯片,重新烧录OK

多谢分享!请问你用什么编程器能推荐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多谢分享!请问你用什么编程器能推荐下吗

网上买的便宜货,不怎么行,早就想换了。烧好几次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