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45机子通病!上电0.7不动

楼主(2013-08-31):
大家好啊!又见面了呵呵!!今天接到一台戴尔的1545机子上电到0.7就不动了!打阻止正常,测量各大电感都有电,呵呵!!我开始盲目了!!但是没有冲动。去论团找找有没有别人修过的!果不其然找到了!!有位哥们修到过呵呵!!描述的很细致!看来这个款是有通病的哦!!~我再次发个帖子给他家看看就是U67管子1.8转1.8的这个!!我现在修只能修道大电感没电的这种,像这种2级电压转的一般我是找不到了!!所以我还要努力啊!!!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给我说说呢!!怎么才能快速的找到这种转电压的管子呢!!!

网友:
这种管子在板子上都为单独的场管  不会成对出现

网友:
这个问题纠结我好久了 我也再研究 期待楼主有结果告诉俺一下!

网友:
一个单独的八脚MOS管很好找啊 。。。排除各大供电模块。剩下的都是 大多都是转换电压的。后面不用说了吧

网友:
把各大电压打完了,再打细小电压

网友:
没有规律可循

网友:
简单的办法就是学会看图纸,常期适用

网友:
有些问题修起来难度大  无规律可循

网友:
先看看板子复位没有

网友:
谢谢楼主  我也遇到了

网友:
好贴,就在BIOS  左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