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的ECbios怎么擦除不了啊。。

楼主(2013-08-31):
谁能告诉我啊。。谢谢啊。。

网友:
PM25LV010 这个芯片。。读取是没问题了。。保存也OK了。但是。就是擦除不了。。总是提示。。错误。错误。。

网友:
型号选错了吧   还有就是点下那个解密,最后面那个选项

还真得解密了啊。。要不然。吧行啊。。型号是咩问题。。的。。谢谢啊。非常感谢啊。。

网友:
B460 ecrom是插不掉的 写保护了 换个rom就好了 修好过好多个了

网友:
真得解密啊。解了。。就擦了。刷上去了。,不过刷上去也没用。哎。。等明天再刷个。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