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31):
sl41 CORE 的 VCCSENSE这个信号一个 CORE15脚为地 取下CORE还是为地 14脚却不为地 怎么回事
信号

网友:
说明不是芯片这边拉低了呢,应该反方向追查

网友:
这个信号直接通到cpu 去下cpu 则正常 代换过cpu 换上阻止就不正常 是否这个信号原本就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
已对比过了 此信号本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