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晶电视机不拆屏如何测灯管好坏

楼主(2013-08-31):
各位师傅前辈们:
       我以前是一个修显示器,拆屏换换显示器的灯管是没问题的,测显示器的灯管也会的,但最近在搞液晶电视,很多暗屏我也确定不了是灯管还是高压板,而且高压板现货也没有,没法测试,灯管在屏内有些大屏幕42这样我也不敢拆啊,怕弄坏屏,实在是束手无策,各位师傅前辈,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测试大屏幕液晶灯管,能否帮帮我这后学晚辈,指点一下,我只能先行感谢!

网友:
同感啊、 液晶电视 就是大很多号的显示器。。 很多时候无从下手啊。。忘大神们给点指导

网友:
用灯管测试仪,没工具测不了的。

网友:
不拆不行的 啊

网友:
只能拆屏了

网友:
什么没还谈什么维修.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

网友:
是呀,我也想学学

网友:
32寸以内可以用普通的组装机单灯条每个测试,能亮。32以上有些困难。

网友(2014-07-26):
越来越 ,又报不起价,,,呵,,,动手吧,,

网友:
只有慢慢拆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