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笔记本不触发

楼主(2013-08-31):
HP G4板号DA0R12MB6E0拆出来待机0.02可以正常加电,装好了待机0.01不加电,后来反复多次测试发现只要按压供电口这块待机就0.01,可是不知道具体是哪个件不良,加焊几个芯片未果。求助。
笔记本不触发

网友:
什么供电口哟

网友:
是说的供电接口吗?

网友:
经过拆装N遍终于发现只要接键盘就待机低不加电,正在等新键盘测试。

网友:
最小系统发排除像这种,在面加电,装起不加点的一个一个设备装来试应该可以排除得出故障在哪!

网友:
有南桥bios吗

网友:
排除法 一个个排除吧

网友:
LG你的G4修好了没,我的跟你一样!一接键盘电流不正常时,南桥温度好热点,不知道是不是南桥问题!(时触时不触,触发电源灯正常亮着)

网友:
这个机只要后级有智短路就会保护

网友:
这个故障好几个板子都没搞定 都是换的板子

网友(2018-12-31):
慢慢修,看好你·

网友:
这个机器好修啊

网友:
KB坏内部坏了 导致3.3V短路

网友:
慢慢查条件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