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ADS# 小修一例

楼主(2013-08-31):
接电源,触发后电流能上到1.1A ,如排除微短情况,复位信号应该已经有了。于是测CPURST  正常 1.05V   又测 ADS#  也是1.05V  用示波器测无下拉,按理说复位后,就应该有ADS信号。看来可能是一些总线有问题,或是时钟,也可能是一些小电压。先测了一下 LPC 总线,阻值完全正常,但电压却只有2.6v。这个电压值绝对有问题,于是跟踪,测量转换管 PQ35   和 PQ 42,发现PQ35 1脚只有4.2v, PQ 42 1脚只有2.6v。

相关电路原件;排查后,问题找到了。
换了PQ35   和 PQ 42,系统电压正常产生。
此例应该说明,上电时序的最后一个CPU得到复位信号,与CPU的 ADS#  信号的产生。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非常模糊。CPU得到复位信号之后会产生什么行为。
大部分都是说,CPU复位后会通过地址总线送出地址,。确实CPU复位就应该寻找代码,不可能做其他的事。可ADS#又是寻址必须的。唯一大概能解释的就是,CPU复位之后在发出ADS#之前,可能通过fsb总线与北桥联系吧,之后在根据反馈的信息决定是否发出寻址信号和ADS#。
也就是CPU复位后的寻址之前,做了一些动作。
这也大概就是为什么无ADS#,需要检查各大总线的原因吧。

之前看过一个帖子,ADS#在电压正常后约15us开始产生下拉动作

也就是说CPU电压产生,到复位信号产生,再到ADS#下拉。这一段需时15us。因此vcore和复位,以及复位和ADS#,这两段的时长会是什么情况。

再翻开INTEL PENTIUM 4的数据手册
发现两幅图,显然VCC,和时钟产生后,到复位之后的两个时钟,这一段时间CPU进行Power-On Reset。

只要VCORE和时钟有了,就开始Power-On Reset And Configuration,至于POR什么配置暂时看不懂。
因此我猜CPU的上电POR,对CPU复位之后的寻址有很大影响。

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

FSB总线上只有CPU和NB。那么CPU复位前,NB就向FSB总线输出这些信号。NB又是根据什么输出信号呢?是否NB在CPU复位前又有那些小动作。翻开北桥数据手册看看。

补充内容 (2013-9-1 20:23):
暂时没找到相关内容。

网友:
3vrun电压不正常  run电压会出来吗......

网友(点评):
芯片的POR,UVLO,VCC的门限电压多少来着。

网友A:
ads是寻址 post上电自检

网友:
判断问题如此明确,大神膜拜

网友(点评):
懂得太少了。我想知道芯片是如何造的。芯片为何如此智能。可我不知道从何入门。

网友:
ADS#之前CPURST之后的时序还有几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s是寻址 post上电自检

没有出现POST字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