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只有一个12V电压输出,无5V电压输出,是什么 ...
液晶显示器只有一个12V电压输出,无5V电压输出,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3-08-31):
液晶显示器只有一个12V电压输出,无5V电压输出,是什么问题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检查下整流滤波输出部分的二极管和电容看看

网友:
没5V,能有12V吗,反馈都没有,芯片应该都不起震,查下是不是量对啊。

网友:
5V三極管看看有沒有輸出。

网友:
你确定这个电源板是双电压输出吗?万一是单12V的板?

网友:
建议送专业维修部,

网友:
如果是我 果断上基地模块,不行就定板子,直接换

网友:
有没有图纸啊,有图纸的话直接按照图纸跑线

网友:
一般直流输出的电压有12V 5V 3V .有12V,证明电压有输出,查一查5V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