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黑屏求思路

楼主(2013-08-31):
同学听我在学维修拿了个惠普L1908W过来,说是1天里总要黑屏一次,后来就半小时就黑屏,把这个显示器换到另外一台主机上也是这样的情况。

现在到我手里了,拆机去壳灯管用灯管测试仪预先就点亮了2个小时左右全白板但是没拆屏看灯管,现在装回来XP里点亮4个小时没异常,看也看不什么名堂,电容外观都是完好的,只会拆装量量V数。
都不知道望哪里弄了!
求各位师傅给点头绪!
先谢了!

补充内容 (2013-9-2 22:09):
以修好,拆除高压包,再找12v就很明显(理论知识不懂),接上高压条ok了,后续慢慢学!

网友:
灯管问题,好像修过类似的

网友:
换了换了灯管可能还要换电源高压板

网友:
灯管用灯管测试仪预先就点亮了2个小时左右在上的高压板烤机

网友:
你单根点跟,一组点是不一样的,是不是4根灯管的呢,上2一起点,发热,2根碰到一起都有可能

网友:
要4根灯管一起点才行,灯管的老化程度不一样,电流不平衡所以黑屏这样的灯管单独点都亮,想维修好就拆屏换灯管,不过拆屏要小心,别把液晶面板弄坏。

网友:
换灯管和高压包基本上85%好了。

网友:
灯管或者高压问题,仔细检测。

网友:
燈管沒有問題那就是高壓的問題。

网友:
灯管 或者 高压

网友A:
直接换灯管或高压吧,你不知道灯管测试仪是没有过流保护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灯管或高压吧,你不知道灯管测试仪是没有过流保护的么...............

过流保护是什么必须通过高压板测试才能得出灯管的好坏吗!用灯管测试仪不准确吗?
一直在担心这个问题怕灯管测试仪不准确!

网友:
灯管 高压 驱动板 有木有检查,,

网友:
以修好,拆除高压包,再找12v就很明显(理论知识不懂),接上高压条ok了,后续慢慢学!

网友:
一般都是高压线圈或灯管问题了,拿分走

网友:
很有可能是灯管的事,原机的高压板保护做的好所以亮一下灭,通用的高压板保护电路做的差所以换上就好,不过用不了多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