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个破系统n遍,晕倒n遍

楼主(2013-08-31):
今天有个客户拿来一台机器安装系统,安装的时候不正常,死机,打开机箱,看到cpu风扇不转了,换掉,结果系统ghost完毕,windows滚动条刚完毕就黑屏重启了,安装两遍同样的问题,换u盘重新装别的ghost,能过,安装驱动的地方出现错误,回车,能进系统,就是安装任何东西都是出错,准备更换硬件排除。。。

网友:
应该是内存的可能性大,再就是硬盘了,试一下看看行不行,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
可能是你体质太弱.太操劳注意休息即可

网友A:
严重赞成,我今天就是如此,一台机子来时是开机不显(就只有几个灯亮)修不好了退给客户,他非得让我把那几个灯给他回复过来,没办法只有接着修,下一步亏本给他换板。

网友B:
给大家报告一下:刚才修复好了,是主板上的网卡坏了,因为我换了几个版本的xp试过,大多在安装完驱动时出错,这个应该是处理网络时的错误,我进bios禁用网卡,重新安装好了,不拆网卡了,用个usb的网卡算了,这个应该算解决了。希望能给大家学到经验。

网友C:
我也遇到过类似情况,不过都是联想之类的品牌厂商,组装机不存在这些问题。怀疑品牌厂商做过手脚。

网友:
硬盘和内存。。。换换试试吧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直接叫他换了

网友:
网卡坏了也会影响装系统吗?

网友:
ghost的时侯别装驱动不就完了

网友:
学到了,网卡坏了也能出这错

网友:
他的电脑不会被雷劈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严重赞成,我今天就是如此,一台机子来时是开机不显(就只有几个灯亮)修不好了退给客户,他非得让我把那 ...

哈哈 你的运气真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大家报告一下:刚才修复好了,是主板上的网卡坏了,因为我换了几个版本的xp试过,大多在安装完驱动时出错 ...

算是见识了一回 原来网卡出问题也会影响这个
你能说的详细点么? 主板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过类似情况,不过都是联想之类的品牌厂商,组装机不存在这些问题。怀疑品牌厂商做过手脚。

联想在网卡做手脚?没听说过。联想自己什么都不做的还做手脚?看看那个机箱拆开后跟组装机没什么两样:同样乱糟糟的走线,同样标准尺寸标准结构的主板,拆过HP、Dell、以前ThinkCentre的机子就知道差别了,人家那个走线清清爽爽,连CPU散热器整流都跟机箱是完美结合的,因为两者的生产方法不一样:
联想之流:找富士康要个机箱——当然要打上联想的标志;找长城、航嘉、光宝要个电源;找QDI、V星、富士康等要张主板——同样的要弄上联想的开机画面;CPU、内存和硬盘就不用多说了,反正世界上就那几家人……键盘鼠标早期是罗技的,现在不知道是不是;显示器AOC等廉价厂家都有过;这样回到联想工程一组装就是联想牌电脑;
比较牛的厂家:先决定整个系列会用上多高的CPU,设计机箱外观以及硬盘的等的位置,在机箱上设计好各种线的走线,该弄上夹子的弄上夹子;综合考虑电源、主板、显卡(如果该系列有)等的发热量,模拟出发热源,设计通风道——定好CPU、风扇、整流罩等位置;根据走线位置和风道,规定好主板的CPU位置和各种插座位置,再根据所需的芯片组等设计主板,然后拿去代工厂生产(如果是代工的话)。这样出来的机器,散热合理,走线清爽,跟那些和组装机类似拼凑起来的“品牌机”完全是不同等。
通常装克隆系统到装驱动程序后死机的话,最好是用标准安装盘去装系统,然后再去下载驱动安装,装公版的驱动也没问题的。装克隆系统到驱动程序时死机,通常是克隆系统的问题,因为克隆系统要打包那么多种类的驱动,难免有时某些会考虑不周全,装上错误的驱动(有些驱动差别很小的,比如S3有几个板载显卡驱动,8136/8139驱动),而不存在什么做手脚的动作

网友:
硬件问题,用替换法排除。

网友:
硬件问题,简单

网友D:
先把硬盘给干掉   格式化    再重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把硬盘给干掉   格式化    再重装

我认为的是这样的  有人赞一个啦   我要赞美

网友:
你这种问题,我遇到过。跟换主板KO。。。。但是要排除硬盘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