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G怪现象

楼主(2013-08-31):
前几天接了一台 DELL DE5010的机器,拿来的时候电流1.4七声报警。基本上这个机器都算通病显卡了。懒得重植,加焊了一下!裸板点了一下 看电流上去了,外接一下正常!开始装机,内接屏幕出现8声报警不亮机!好像是主板认不到屏,于是取下屏幕,用侧屏的工作点了一下屏幕,正常能用。还是不放心换到别的机器上也是能用。屏供电信号都正常。只能怀疑屏线了,顶了根屏线过来装上还是一样的问题。这个时候有点晕了,转头一想,早段时间换过一块碎掉的DELL M5010的屏幕,于是拿来装上居然亮了,不报警了!
用原来的屏线装上也亮,于是昨天就定了张屏,还没到!不知道行不行啊!
今天用一张新的14.0的屏换上 也是报警!
真是没遇到过这个事情。
机器本身的屏幕是 奇美的15.6寸屏
我上次换下的 M5010屏是 LG 15.6寸屏
难道说这个机器认屏????、?

网友:
DELL机子挑屏的!!

网友:
以前也听说过挑屏,第一次遇到

网友:
换码片试试看

网友:
刷下码片应该就行了

网友:
码片换下就可以了

网友:
和屏程序关系不大的,可能码片第七脚在屏上的接法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