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262wA vga先连接显示器死机,不工作(故障得到解决,10QB酬谢)

楼主(2013-08-31):
今天遇到一台怪胎显示器。显示器型号为联想L2262wA,故障现象是开机显示白屏,按键无反应。或者指示灯亮,黑屏,按键无反应。如果先擦上电源,在连接主机,显示器工作完全正常,但是如果先擦上VGA显示器就不能亮,显示为白屏,或者黑屏,电源指示灯亮,但是按键无反应,死机。刚开始以为是MCU问题,刷了一个MCU,故障现象还是一样。什么办法都想过了,确实修不好,望高手指点迷津啊!在线等或者联系QQ。562381358,如果有高手彻底解决此问题,10QB当面酬谢,决不食言!!!!

网友:
在线等啊!

网友:
屏的5V供电正常吗?

网友A:
VGA線有換一條試試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VGA線有換一條試試嗎?

不关VGA的事。

网友:
应该是控制板的问题啊,查查控制板吧,上边的屏供电前边是不是有个8脚P沟道的管子,这个管子不导通,屏供电过不去,从这个管子的g及往前查,先插供电,g及拉低,管子导通,屏幕上电,先插vga,g及被抬高,管子不导通,屏幕供电上不去,,你可以试下,是不是先查vga,屏幕就不供电了,试下吧!

网友:
直接更换  驱动版
试试

网友B:
故障怎么解决的也不分享一下,要是我,我都不好意思来这问,既然来这问了,就是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可是问题你解决了,却不知道分享一下!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故障怎么解决的也不分享一下,要是我,我都不好意思来这问,既然来这问了,就是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可是问 ...

故障怎么解决的也不分享一下,要是我,我都不好意思来这问,既然来这问了,就是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可是问题你解决了

网友:
按键不起作用,应该是驱动板问题吧!或者是按键漏电了。

网友:
怎么解决的?也没方法

网友:
怎么解决的 告诉我们一下  谢谢

网友:
估计是按键电路有漏电了。

网友:
换驱动板的电容吧  或者24C16有问题 实在不行换快驱动板吧】

网友:
这个问题还能有几种可能,按键,按键板接口,24C16

网友:
这个问题我解决过一次,是换大芯片解决的,机器修过有一段时间了,没有返修

网友:
前几天修了 台l2262wa 不开机    什么都搞了  没搞好     最后换的驱动板

网友:
这个驱动板很贵哦

网友:
这个屏只有换驱动板。原装的驱动板好像很爱发烫。不知道有没有记错。

网友:
白屏,果断换驱动板!!

网友:
楼主测一下ZD104,D104,U103,U104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建议拿点屏套件测试下…………

网友:
把那个DVI那边两个6脚芯片换到VGA的那两个就行了,这问题我修好蛮多了,就是那两个转接管子坏了,特别容易坏

网友:
人呢~~~怎么修好的!!!分享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