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外接花屏,内接无显示【已经解决】

楼主(2013-08-31):
上篇文章:【求助中】联想E40外接花屏,内接无显示【续】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81706-1-1.html

经过各位大神的指导,由于显卡我已经换过,所以今天我一次性把正反两面的四颗显存一次性全部更换了。外接显示屏测试,哟,正常了。再用原来的屏接上,OH YEAH!久违的联想LOGO出现了 。。到这里,故障修复。。感谢大神们的热情奉献自己经验。。让我这个新手恢复了一点信心。。。

网友:
都弄现存了  费劲了吧。

网友:
换了不知道多少台了,,有时候运气好的时候就不会爆,有时候也是四个显存加显卡要一起搞

网友A:
楼主毅力可嘉。

网友:
这个机子 。拿着风枪吹个10秒钟 就亮 。碰到几个了。都是芯片问题。 这个机子 超过两个月 不坏 。可能 就是 显存问题

网友B:
显存,还没换过。用风枪还是BGA搞。

网友:
修过久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毅力可嘉。

办没法的事。。四个显存,又不知道哪个或两个以上坏?谁都不敢保证。。保险起见,全干。。。

网友:
上次修一台,显卡换了 显存换了3个还是花屏,最后换了那个好了,有时候不定要全部换了、

网友:
一般的花屏如不是很明显的显存问题很少动显存,基本就是换显卡!LZ精神态度可嘉!

网友:
我接的都是换主板 要不就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存,还没换过。用风枪还是BGA搞。

风枪!!!!!!!!!!!!!!!!

网友:
这机器应该原始故障就是 显卡,只是你BGA技术不过关所以把显存也搞花了、、、

客户拿过来就是这个故障,因为这个故障我才换显卡,换了显卡也一样,然后我才做显存解决的。。。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干上面两个就会好,不用四个

网友:
e40 做显卡不小心都会搞到显存

网友:
显存是卸下来,从新值下珠珠就行了吧,以前遇到到过换显卡,没好的机器,都没敢想过动显存,感觉有点麻烦。

网友:
就是这个E40我搞亏本了,显卡都换了总是花屏,外接花,内接不显,搞到换主板了,悲剧啊,,显存我也加焊过就是没有换,哎,,早知道把显存也换了就好了啊,,,,

网友:
可以,显存很容易吹暴啊

网友:
对的, 要换的话还是必须一起换掉的。

网友:
E40 的机器 我这里也提下醒,显卡下面打胶 显存有2个也是打胶的,换显卡要把显存跟IBM T系列一样包好 不然就会爆锡出来 得换显存

网友:
这显存搞死人啊

网友(2013-09-30):
上次一个sl的机器把显卡显存都干了最后还是一样的花

网友:
这种机子做显卡显存就爱虚焊或都爆珠

网友:
嘿嘿,内接不显,直接与显卡显存有关,外接不显的话,就直接检查主板外接口的工作条件就能解决啦

网友:
通病了,焊显卡,显存虚。

网友:
显存可以造成内显不显外显正常的故障还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