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G2431通病大全

楼主(2013-08-31):
这款显示器外观看起来很大气,还有一层玻璃保护屏,这显示器我最少修了50台以上,都是网吧用的,故障大多数是一亮就灭,和能亮一时在灭。电源板坏,程序坏,从来没修过。都是换灯管。和修驱动板。驱动板就是有3个二极管老化,出现故障为亮一时没有开启高压信号,然后黑屏。以后你们直接秒杀都可以。

网友:
50片的经验很可信,收下,以后碰到我也秒杀它一个。

网友:
你确定是三个二极管?不是三个三极管?

网友:
如果有图的话就更好了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灯管,跟驱动板,好像什么都说完了,一台显示器不是只有这几样的吗???

网友:
谢谢了   下次我也来一个   哈哈哈哈

网友:
是三个2H的小极管,负责供高转化的。

网友:
楼住指的三个二极管在驱动板的什么地方呀|?

网友:
说的很不明白!有图有真相,更能让人采信,目前木有碰到过这款维修。

网友(2013-09-30):
求图求图求图

网友A:
都是电源板坏 驱动板坏 换灯管????还还修个鸟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电源板坏 驱动板坏 换灯管????还还修个鸟毛

你看清楚,在说,小心扣分

网友:
呵呵,除了灯管就是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