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526 系统黑屏 外接正常

楼主(2013-08-31):
deLL 1526,开机内屏开始显示英文正常,进入WIN7系统后黑屏,但外接系统正常显示。换电池故障一样,再淘宝购主板换了故障一样,入BIOS困难。不接键盘故障一样。还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
系统楼主注意了吗?  驱动方面的问题。

网友:
屏码片的问题

网友:
进系统的时候电流增大 是不是把屏供电或是开启拉低了呢导致屏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