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主板BIOS怎么设置U盘启动

楼主(2013-08-31):
我今天给朋友弄电脑,他家的是铭瑄主板,我没找到U盘启动项,知道的速度回复啊。。。

网友:
在硬盘项目里面找。

网友:
换个启动方式

网友:
开机按F12 选择你的U盘启动

网友(2013-10-04):
advancd里面,有个first就是第一启动项。

网友:
在硬盘上一向找下

网友:
一般都是在开机时按F12会出现启动项选择,你可以试试

网友:
前提是的U盘要插进去,进bios才能检测到

网友:
如果是移动硬盘的话有些主板不认为是USB

网友:
前提是的U盘要插进去按ESC,出现个对话框,用上下键选中USB,回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