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没有CPU供电通病修复一例(应月饼哥哥指导,回忆发帖)

楼主(2013-08-31):
机器型号:联想G470
接机故障:通电不显示
检测故障:电流不接电池跑到1.05,没有跳变,掉电
故障判断:应该是出了CPU供电,不走码
前几天接了一个联想G470,电流跑到1.05然后稍微上升后掉电。经验表明应该是出了CPU供电,没复位或者机器不跑码引起的掉电。(注意,这个是错的。不要被假象迷惑。)
拆掉后盖,示波器测量内存排阻,果然没波形。于是拆机。裸板,测试,电流才上0.76,过几秒依然掉电。按照常理,0.76的电流肯定是出了CPU供电,但是这机器掉电,于是就把示波器戳到了CPU供电电感,发现没波形,也无抬高现象。手不小心摸到CPU,巨烫。这才感觉CPU好像是坏了。CPUI32310,手头没有,就把新机器上的一个I5的给拆了,这下电流正常了,0.3多,像是没出CPU供电的电流。
于是按照图纸ISL95831工作条件,很郁闷,供电、VRONBSTTONREF什么的都正常,就是不出CPU供电。想换芯片,但是得订,手头没有。就想着去基地看看有没有类似问题存在,能确定芯片好坏也好。不搜不知道,一搜吓一跳啊。整页面的联想G470CPU电压怎么办啊。看了几篇,无非说什么查ISL95831工作条件啊,还有说不知道什么原因换了HM65好了,还有说刷BIOS好了。很是郁闷,没有建设性意见。直看到了饼哥的一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34710-1-1.html
里面我看到了亮点,就是可以拿到于24 PROG1脚相连然后接地的电阻去掉,然后测试能不能出CPU电压,出的话ISL95831就是好的。
于是我去掉了它,没出~~~现在确定ISL95831是坏的了。在饼哥的帖子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存在,就是PROCPWRGD这个信号。由于没有点位图,这个信号我无从查起。但是我却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代替VID组合的SVD SVCALERT#这几个信号,不正常,间接的向我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PROCPWRGD要么HM65没发出来,要么发出来了CPU没收到。不过前面也看了几篇帖子,说有换HM65号的,我感觉HM65没发出PROCPWRGDCPU的可能性大点。所以一起定了ISL95831HM65
今天早上,芯片到了,两个ISL95831一个HM65,先换了ISL95831上去,我终于看到了示波器屏幕上的波形。装上CPU,看到电流时上去了那么一点,但是看样子是没亮的。这才想起来,我把PROG1电阻去掉了,于是还原这个电阻。妹的,又没CPU供电了,擦!!!
去测量SVD SVCALERT#,发现还是和昨天一样,有的有电压有的没。据说正常应该都是1.05V。看来只能换HM65了。CF360买两年了,用着还不错,换好HM65之后,赶紧抽根烟,怀着激动的心情,心里默念“求求你好吧”。
通电测试,电流三次上扬,亮机!当时也忘了测量SVD SVCALERT#这三个信号了。本来不打算发帖的,觉得通病,大家应该都能搞定。但是饼哥说让发帖,所以还是发出来吧。也不枉饼哥对我的支持!由于这篇帖子是回忆整理,没有图片,没有电路图,但绝不是瞎掰。总结,只要不是进液等人为因素引起的G470CPU供电,是通病,搞搞ISL95831,换换HM65,是在不行再换个CPU,差不多都能亮机。

补充内容 (2013-9-3 00:16):
看到小不才的点评,我觉得你还是没仔细看帖子。这个PROCPWRGD信号时HM65发给CPU的,而不是发给ISL95831的。由于主板上没标注料号,又没点位图,所以这个信号,除了仁宝厂里内部人员,暂时大家都没法知道在哪

网友:
赞一个  我是学台式机主板维修的 虽然看的不是很明白 但是也有了些见识

网友:
饼哥,就是B牛!!

网友:
SVD,SVC,ALERT#这三个信号是干什么的?正常应该是多少付电压?

网友:
I3的机子 修过几台不出CPU电压的 没修好  不上CPU就出供电  上了CPU反而不出
没搞好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就没点建设性意见

哈哈~~这个你找饼哥!饼哥建设性比较强。说实话,PROCPWRGD这个信号时最具建设性的。但是我们查不到,这个主板我当时看了,连PCH的焊盘都没标注坐标,你就是跑电路都没得跑。是在不行也别纠结,焊上HM65找人交换主板吧。

网友:
相当于普通CPU供电IC的VID1~VID6,负责检测CPU调控电压。理论正常大概是1.05V,当时没测,不确定

网友:
饼哥以前除了在工厂以外,,还做过什么,,修本这么精通,,我考虑一下,是不是也找个工厂深造一下

网友(2014-07-21):
这个信号PROCPWRGD,是芯片的哪个脚,我看了芯片没找到,希望大师指点
月饼 哥哥 你叫哥哥?? 叫叔叔 不然没礼貌

网友(2013-09-01):
刚好手上有一台,做个鉴定。。。

网友:
G470个人还没修到过这个故障现象的机器,不过看到LZ的呕心沥血之作后对楼主倍感敬意,对疑难问题的求知精神很是值得推崇和学习!新问题学习了!lz辛苦了!

网友:
确实HM65的桥容易坏。。。。。。。。。。。。。

网友:
很好 我是新手 也得到过饼哥的帮助 真的是很有爱心 这篇帖子我虽然看的有一点点晕 但是大概的意思和思路我都理解了 谢谢lz 也借此谢谢饼哥 祝大家都早日成为高手 也祝大家发财

网友B:
楼主换了这么多件才修好的机器 如果碰到2B客户说:“是不是本来就是只坏个CPU的” 就郁闷了

网友:
楼主很幸运,还真弄好了,收了多少大洋?

网友:
楼主说的没错,没高手出没的贴都没建设性意见。个人觉得基地最好的功能是招聘和找通病

网友:
又一个通病贴啊,感谢伟大的迅维网,不过我还没遇到过G470这个问题,碰到 了好好大显下身手

网友:
牛嗨  没这么玩过

网友:
楼主 写的不错 对我这样的新手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换了这么多件才修好的机器 如果碰到2B客户说:“是不是本来就是只坏个CPU的” 就郁闷了

那就搞坏不修了,反正我知道原因了。

网友:
写的蛮详细的,给以后修G470有个借鉴,这个系列机子满多的

网友:
又是一个通病吗 以后会注意这个问题的

网友:
又是一通病吗  之前我也遇到过  但是并不知道这是一通病 谢谢楼主

网友:
桥没有发出PROCPWRGD信号cpu电压瞬间应该会有跳变的啊

网友:
你去看看饼哥发的那个关于ILS95831的帖子,里面有HM65芯片组的时序,CPU电压出在PROCPWRGD之后。这不这个机器的故障也恰好说明了这点么。

网友C:
我修了台G470没CPU供电,换CPU就OK了

网友:
鉴于大家说没图没真相,今天上传图片~~供大家验证。多多加分~~

网友D:
没有点位图,你找不到信号测量点。
我既没点位图,连实物都没有。你问我测量点在哪。我。吐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点位图,你找不到信号测量点。
我既没点位图,连实物都没有。你问我测量点在哪。我。吐血

你不是修的多么,想着你可能会知道。不过说实在的,饼哥吐的血也是精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修了台G470没CPU供电,换CPU就OK了

你太幸运了。这种多故障,又下血本的维修,有时候我都不敢修,怕定了配件修不好栽到手里

网友:
呵呵,,,反正我有一台,刷EC BIOS程序好的......电流到0.28A 反复重启,CPU是好的.搞不懂.....桥和CPU供电心片我没动,直接刷程序,OK.....有点儿奇怪...求高人解释..哈哈.....

网友:
今天维修了个清华同方465的 开始没有显卡电压 和u电压  现在直接飞线显卡电压出来了,可还是不出cpu电压  可不知道95831工作条件  哪位能给说说啊!!

网友:
我碰到过这个机子,CPU那边有个电压好像是给集成显卡供电的,要使用集成显卡时才会有吧。我是换PCH好的。

网友:
坏好多 呀

网友:
维修思路很好 学习了  支持

网友:
很少见INTEL的CPU会坏的啊。

网友:
我碰到好几台了,都是I系列无CPU供电,其中一个HM65短路啦,换上去就好啦。还有一个CPU烧了。还有一在修中。我现在碰到这种机有点怕。

网友:
恩,也碰见过,但是你说的那个信号是在哪啊,在95831的哪个脚 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没有点位图,你找不到信号测量点。
我既没点位图,连实物都没有。你问我测量点在哪。我。吐血

今天来了台这样的机,但上家已经干了南桥,估计也知道这个通病,我看95831没换,就把它换了,CPU电压还是不出,拿掉CPU,去电阻,出来了,上CPU又没有了,好吧,再干南桥,上CPU还是不出。换U 出来了,现在是有CPU电压没显卡电压,这板独显的,独显的有电压,集成的没有,电流也只有0.5几,怎解啊

网友:
还好是芯片的问题,这要是那个元器件损坏了可白瞎了,就点位图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今天来了台这样的机,但上家已经干了南桥,估计也知道这个通病,我看95831没换,就把它换了,CPU电压还是 ...

现在你去掉PROG1电阻出CPU电压,说明ISL95831是好的。加焊HM65是不行的,我试过了,必须换的。另外不出CPU电压跑0.5多的话,可能你U也是坏的。换换HM65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现在你去掉PROG1电阻出CPU电压,说明ISL95831是好的。加焊HM65是不行的,我试过了,必须换的。另外不出CP ...

我说的很清楚啊,U和南桥我都换过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很清楚啊,U和南桥我都换过了

那就该你倒霉了,没点位图,又不标料号。对了,去查查PCH的25M晶振起振没,这个也影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那就该你倒霉了,没点位图,又不标料号。对了,去查查PCH的25M晶振起振没,这个也影响。

晕,就没点建设性意见

网友:
得准备一个CPU,CPU也很容易坏

网友:
现在碰到几个用95831的机子不出cpu电压的一个都没修好过

网友(2013-10-06):
这个应该从时序上可以分析出来吧?

网友:
手上刚好有一台也是没CPU电压的用楼主方法试试看

网友:
请问大师24脚连了电阻在哪里呢

网友:
学习了啊    以后遇见同样问题有参考了

网友:
用了大师们指导的方法试了还是一样额南桥CPU95831都换了一样晕BIOS也刷了怎么办

网友(2013-11-05):
我也在修HM65的机器

网友:
以后遇到这机器的问题可以借鉴了。

网友:
当isl95831  4\5\6脚为1.05v PROG1脚去掉了电阻时 ,是不是证明PROCPWRGD没发出来啊??

网友:
兄弟们,我的是V470,有点位,可以查到PROCPWRGD发出改名H_CPUPWRGD,过电阻,R504又改名H_CPUPWRGD_R给CPU,可以测到1.05V,供电芯片是NCP6121,供电,开启都有,VIDALERT# VIDSCLK VIDSOUT这三个发给芯片的4.5.6.脚,抓不到波形,芯片换了三个,六个场馆也换了,不出CPU供电,大家有好的建议吗?真的要换桥吗?可是PROCPWRGD信号,桥已经发出来了,CPU还是不发出那三条信号,郁闷啊!!!!

网友:
楼主  肿么我查到了这个信号了??

网友(2014-07-12):
今天也遇到台,雷打的,待机0.10  网卡发热,拆开网卡,待机,0.01  触发,0.4左右不出CPU供电,95831 已经更换。可能是南桥已打坏了。

网友:
暂时还没有修这机器,遇到了一定要看看这个贴

网友:
其实可以在CPU座测量PROCPWRGD

网友:
SVID控制CPU供电的机器,不出CPU供电还真难搞,不像以前,ALLPG以后就出VCORE。

网友:
我有台是网卡芯片烧掉了。换桥有用吗?网卡芯片换了也是一样CPU 供电出不来

网友:
饼哥是好人

网友:
饼哥真像我师傅,换芯片,杀桥

网友:
学习学习啦   下次碰到这问题就能处理了   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