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位的WIN xp 好用么4G内存

楼主(2013-08-31):
想玩游戏,尽量要求流畅,推荐个系统,什么版本的系统?谢谢

网友:
详细配置呢请问

网友:
电脑型号        惠普 KJ439AA-AB2 g3328cx 台式电脑
操作系统        Windows 7 旗舰版 64位 SP1 ( DirectX 11 )

处理器        AMD Athlon(速龙) 64 X2 双核 4400+
主板        精英 Iris8 (Nvidia nForce 430(MCP61))
内存        4 GB ( 金士顿 DDR2 800MHz )
主硬盘        日立 HDP725032GLA
显卡        ATI Radeon HD 6850  ( 1 GB / V星 )
显示器        惠普 HWP26A2 HP w1907 ( 19.1 英寸 )
光驱        索尼-NEC Optiarc DVD-ROM DDU1671S DVD光驱
声卡        瑞昱 ALC888 @ Nvidia nForce 430(MCP61) 高保真音频

网友:
很多游戏厂商开始抛弃XP了,战地4只能在WIN7下运行。楼主还是装WIN7吧。64位操作系统理论上支持的内存大小上不封顶,不过最好不要超过8G,否则也会影响电脑性能的。电脑报曾经做过测试。

网友:
WIN7卡啊,开机要一分多钟。我的电脑配置不高啊 AMD双核速龙4400+ MCP61 pm-hm 主板 显卡V星HD6850 高手推荐个系统吧.什么版本的系统。

网友:
AMD双核速龙4400你这个cpu可能低点,开机一分多钟,是不是没优化好,运行快不快,如果不行你就装xp用了

网友:
我的观点:要求高应该专攻电脑配置,系统不是主要。

网友:
还是建议使用win7吧xp的时代即将结束

网友:
用win7那个版本的好啊,还有能安装win servers 2012不?能安装win8 不,牛人给答复啊

网友:
为啥要装64位XP呢,你才4G,32位己能用3.25G内存了,没多大意义啊,你要是上8G之类的还差不多,

网友:
升级cpu和显卡

网友:
想升CPU的,没有多大空间了,主板最高支持5000+的,昨晚我按了个WIN8,现在是WIN XP\7\8 三系统,一个系统占一个区,还有两个区用,一共是320G硬盘,得放弃一个,不知道放弃那个好啊

网友:
换三大件,直接上8G内存,上64位系统

网友:
弄个游戏本,基本就差不多了。。。。。。。。。。。。。。。。。。

网友:
64位XP至今未见,用个开核5000+不错

网友:
64位的XP 好像听说是有缺陷的版本

网友:
XP就可以把

网友:
既然懂,那为什么要放弃呢,三个系统全装上,哪个打游戏好就用哪个就行了.

网友:
加个7790显卡........kk

网友:
我的4G内存的电脑统统WIN7 64,用着很流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