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版 清华紫光LA190Z维修二例

楼主(2013-08-31):
今天修了二台清华紫光LA190Z的显示器,标准山塞版,带玻璃罩的那种。屏的型号是:190me13-a17
一台的故障是触发后,显示正常,一分种之后,灯管灭,指示灯变色.再触发,屏又能显示,一分种后还是,自动关闭.更换驱动板后,故障排除.
另一台的故障是不触发.拔下屏线后,能开机了.再插上屏线后,能开机但是花屏.更换屏线后,不花了,装上之后,又花了,换上原来的屏线还是花,看来不是屏线的问题.用通用板试,一样的还是花.确定是屏的问题,死马当活马医吧!打开屏板的小盖,对屏的芯片进行托锡,试也没试,直接装上合盖。正常显示,真是给我面子。

网友:
第一台你怎么判断是驱动板的问题呢,如果是我,我首先考虑灯管或者高压的问题

网友A:
指示灯变色,加上山寨显示器那种2270的驱动版 ,  最容易坏

网友:
电源板换了还是老样子,通用板点屏,一切正常。

网友:
楼主 第二个成功修复的机子 运气真是 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示灯变色,加上山寨显示器那种2270的驱动版 ,  最容易坏

为什么指示灯变色是驱动板爱坏呢,不太明白

网友:
第二台机子真给力    唉  希望我也能碰上这么给力的!!

网友:
请教托锡是怎么回事啊,详细解释下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