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s检测结果,应重点检查哪个显存

楼主(2013-09-01):
MATS version G98_BETA1.  Testing G94 with 256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509         5375            0
FBB[31: 0]           0            0            0
FBB[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FBD[31: 0]           0            0            0
FBD[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34 A36 A37 A38
Read    Error Count: 509
Write   Error Count: 5375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A34         672          76           0
A34         704          63           0
A34         695          64           0
A34         683          57           0
A36         680          76           0
A36         691          76           0
A36         684          49           0
A36         728          50           0
A37         728          77           0
A37         728          74           0
A37         734          53           0
A37         733          58           0
A38         685          64           0
A38         654          56           0
A38         725          57           0
A38         674          66           0

ADDRESS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FAILBITS TYPE  P L E I ROW  COL BO

网友:
是右下角那片M7吗?
论坛里的找到的图片

网友:
多在论坛找找  看来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
!哎!!!本人从来不搞显卡的!!!拿上显卡看看有没有电容鼓包的,看看有没有管子穿的。。让后直接加焊主芯片!!!

网友:
如果dos跑对了,图纸找对了,那就是M7了。

网友:
从给的检测结果看,应该是右下角的那颗

网友:
你那个软件在那下的?

网友:
对着那个图片看的话就是从下数起第一个啊,反正显存颗粒很好焊,试下就懂了

网友:
应该是这个哦.

网友(点评):
最基本的显存排列顺序都不知道,如何维修显卡。。。

网友:
一看就知道不是显存坏,换了也没效果吧

这个卡已经不是显存问题了呵呵
很赞同 的确一看就知道不是显存坏 换了绝对没效果
我要是不换GPU把他修好怎么办,,
老刘我跟你赌一张5870 绝对是GPU损坏
此结果为GPU损坏
你知道是GPU坏吗,还是脱焊了。。你有更好的测理法来说明吗,要是上BGA还是不行花屏,结果最后不亮了怎么办。有更好的法子来解决吗

网友:
应该不是第七个 应该是第八个 最后一个 是32-63中间的数据位 34 36 37 38 出问题

网友:
GPU损坏,不需要修了

网友A:
而且是A区的  关都关不了 丢了吧

网友(点评):
要是我不换GPU把他修好了,,赌一张HD5870 ,你怎么样 楼主做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而且是A区的  关都关不了 丢了吧

可以啊,保证你输

网友:
万事都不要这样绝对,加焊显存不说知道了。楼主先去加焊显存吧。

网友:
加焊过GPU和显存,仍旧花屏。

网友:
楼主,你就把A区那个显存换掉,在换之前,用万用表打一些阻值,看看有没有那一条不正常,如果说,全正常,包你换一个就能好。

网友(点评):
打什么打,那电路板是好的,才那么点错误 阻值100%正

网友(点评):
这种卡 一看就知道不是显存问题,你修那么多5870 5830的 还有460的 为啥很多进系统黑屏 花屏的?你想想为什么。还有这种G94的核心 由于生产厂家使用的供电系统 尤其是显存供电,过多的高频噪音 以及长期使用 这种结

网友(点评):
果非常正常,另外你知道这个是什么错误吗,显存一旦损坏, 他的错误绝对是32BIT的并且大量的读取错误,GPU只有写入显存后显存才能读出数据,这些都是基本常识,他这片卡错误量那么的少,如果是显存问题,

网友(点评):
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显存焊盘发霉氧化,但是这种情况多发生在D区,因为靠近挡片和空气接触较多的地方,这种A区错误 4个BIT的 都是GPU引起的

网友:
修一张显卡才多少钱,还这么麻烦

网友:
这卡就是GPU损坏,如果你们不换GPU修好我送你10张卡,为什么显存坏的MATS报错必须是32BIT的 道理你们自己去找去,多的不想解释太多,至于这种错误代码,只有4个数据线出错读写都是非常少量的,更关键的是使用了现代HY5RS5732-FP1的显存,这种错误绝对不是显存问题,你们那些修了2 3年卡的人 还看不懂MATS 佩服!

网友:
拿掉一个,看亮不亮!

网友:
修卡专家看来是个大师哈,以后还希望多多分享下维修经验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