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40 待机屏显,有时没背光!

楼主(2013-09-01):
一款X40的 笔记本,开机正常,但是在LOGO开始就屏幕背光有时显有时不显,进了系统也是一样。并且,灯光照在屏幕上。有数据,上面还显示正在待机,果断拆机,看到休眠信号开关没卡住,但是摘了开关以后就没出过同样问题,于是把那开关摘了,电脑复原了,平日不能够合盖待机,要手动待机了,本人新手、大手勿喷!

网友:
虽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但是也算活学活用了。
我觉得可能是你拆下来的那个休眠信号开关坏了,你换一个试试

网友:
是屏暗么? 检查灯管吧,灯管坏的比较多。

网友(点评):
跟客户说过了要换开关。她说无所谓i。那就没换了

网友A:
真本子是自己也就算了,客户的这种方法怕不好交代啊

跟客户说过了要换开关。她说无所谓i。那就没换了

网友:
跟客户说过了要换开关。她说无所谓i。那就没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本子是自己也就算了,客户的这种方法怕不好交代啊

那这个结果还是值得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