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0 外接正常,内接红屏(有显示)

楼主(2013-09-01):
屏幕别人刚换过,开机屏幕底色全红,外接显示正常,按照高效率的维修原则,首先换了屏和屏线故障依旧。这才下了图纸测试LCD1屏线接口,测试24脚LVDSA_DATA0_R#无穷大,加焊显卡还是无穷大,再加焊依旧。看线路接到PCH1 pin an48,直接把显卡干掉,想测试下到底是线路问题还是显卡问题,一看傻眼了,显卡根本没有AN48,总共35脚。再仔细看图纸才发现犯了个低级错误,PCH1是HM65,没装显卡再上BGA加焊北桥,涛声依旧,拔下测试确实HM65损坏,显卡植球,HM65换新ok。

网友:
hm65 最爱坏了。

网友:
hm65也负责显示输出了?

网友:
我没有明白,LCD1的24pin没有呢连接东西呀
LVDSA_DATA0_R#图纸也没有呀
楼主骗分哦

网友:
你这个图纸不对照,我的版号JE40 HR

网友(点评):
我看的JV50-CP

网友:
你这个图是怎么弄上来的?

网友:
看下图纸就明白了,不要瞎参,是HM65输出的信号

网友:
6楼的瞎参,我是吃过亏,吸取了教训的,LCD1 信号是HM65发出的

网友:
估计是发错信号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