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7A 放电后开机,成功维修

楼主(2013-09-01):
插电电流0.132,开机0.83一直往上升,拆机发现网卡烧了,换新后待机电流0.003正常,按开机故障依旧,加焊北桥后亮了,装机测试又是一样电流无显,郁闷,拆机裸板测试涛声依旧,把CMOS电池去掉居然亮了,这才发现,装上CMOS电池不亮机,不装电池也要把电源拔掉后再插才能亮机,弯路跳过,换HM65 OK.

网友: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不能对迅维老是索取也应该积极回馈呀,迅维我前行的铁哥们,顶起!

网友:
的确遇到过,尤其dell有几款。求原因!

网友(2014-07-24):
正好有一台和你描述的一样,0.2a不开机 卸网卡开机不亮,每次都要拔coms电池放电才亮一次

网友:
这台也是雷击的机器

网友:
我遇到的换一下BIOS也好的啊,同方也有款机器是这样的

网友:
网卡被雷击了以后间接地吧PCH也给弄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