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电源管理芯片发烫 PG有12V是不是太高了

楼主(2013-09-01):
本来芯片没PG我焊了个二极管跟一个电阻PG出来12V 然后芯片就发烫 是芯片坏了?

网友:
PG信号不可能是12V  大多都是3.3

网友:
都是3.3V 哈

网友:
怎么会有12V的电压呢?电源管理芯片击穿了吧。。

网友:
我把电阻去掉 电压第一次测1.25V拔掉电源在插第二次测又12V了 这怎么回事

网友:
好吧应该芯片烧了

网友:
芯片烧了

网友:
应该是芯片烧了吧  PG怎么会那么高

网友:
随便看看,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