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怎么花屏了

楼主(2013-09-01):
收一显示器,用一段时间就会花屏,过段时间重开又是好的了,请问这样的情况是跟哪块有关

网友:
这种情况通常是驱动板主控芯片老化造成的, 用会温度变高就不稳定   老化芯片通常比全新芯片的工作温度变高好几度 , 3.3V变成3.2几这就明显表示主控老化了,,正常在3.3-3.4V之间 希望对你的判断有帮助~

网友:
谢谢了,已订芯片,回头换了试试看

网友:
一般问题出在 驱动板上面

网友:
我遇到过这样的 是屏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