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17寸4灯管液晶改高压板求助(已解决,7楼有答案)

楼主(2013-09-01):
本来的故障是通电亮一下就灭,不好弄也不会弄,用点灯器测试了每根灯管,都正常,想着直接改高压吧,可是接好后屏不亮,但是显示器的指示灯是绿色的说明已经正常工作了,过一会高压板有点味道了,我马上拔电,以为高压板有问题再换一块,依旧会冒烟,换个两灯的试试吧,同样不亮,但是这回没有冒烟什么的了,就在这时加上点灯器接上其中一个灯管,呵呵,亮了,看见图像了,但是为什么那几个高压板都点不亮呢,总共试过4块高压板了,都不亮,天呐,求思路

网友:
忘了说接线的问题,正负极没有错,还有EN 和ADJ都接上了

网友:
最好上下你接線的圖。

网友:
接线就这样吧,原版上都有标明12V,地,EN,ADJ

网友:
不可能把   难道是一组灯管短路打火

网友:
打开看灯。有坏的街头、

网友:
RE: 一台17寸4灯管液晶改高压板求助

搞定了,这个显示器的灯管接口和普通的不太一样
是通过图中的插接口接到高压板上的,大家看到的这个接口是在屏里面的,呵呵,最后还是不怕麻烦拆屏了才发现
既然已经烧了就把链接的铜箔割断,重新焊线直接到灯管修复

网友:
头一次见到这样的接口    学习了

网友:
接口问题  应该可以立马开出来啊

网友:
上面的接口還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
其实这个借口是在屏里面的,这个屏很厚,和图中的电路板的宽度一样厚,呵呵,不拆开根本看不见

网友:
没见过这种借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