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被雷劈了

楼主(2013-09-01):
昨天来了3台机器顾客描述的都差不多,电脑好像被雷劈了。把电脑拆开仔细观察有个6脚电阻看上去有点发黄,就拆下来,发现没用。想了半天把网卡芯片拆下来,好了。(信心大增)于是对另外2台也用同样的方法,(失败了)我再加焊下桥也没用。高手指点下。

网友:
    看是哪个短路了

网友:
网卡周围电路

网友:
就知道好像被雷劈了,楼主提供的信息太少了

网友:
你好 网桥有没有问题 周围的元器件正常吗

网友:
网桥和网卡也有一些数据线,雷击的情况,网桥坏的比较多,你看先网卡和网桥之间是否短路

网友:
头痛,拿给同行修了

网友:
用电击疗法

网友:
上电摸摸看哪个芯片发烫啊。。

网友:
雷劈了的也得看运气的,基本上是要换,加焊是没用的,有的是修死也修不出来啊,到处坏,那就惨了,碰到两个,费了几天功夫最后还是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