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上网本 VIA C7-M的cpu ,待机0.01,上电不亮,电流0.5,cpu电压0.86

楼主(2013-09-01):
(无正文)

网友:
上网本也就这电压了,电流也就这样了,应该供电都有了,看看cpu有没有寻址跑码。北桥空焊比较多见。

网友:
感谢师傅,第一次拆看上网本,一点经验也没有。

您说看有没有跑码,是不是需要用到示波器啊?反正我有手里有个诊断卡从买来就没有用武之地,minipcie口一般都没定义。
北桥我狠命按,电流也是这样

网友A:
CPU电压明显低,就查供电这一块,正常应该在1.2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电压明显低,就查供电这一块,正常应该在1.2左右

cpu供电isl9501,单项供电,上管G电压1.05,感觉不对吧。 Fb0.8差不多,不过表笔点上去,整机就掉电待机了

网友:
换下内存吧一般都会好,不行加焊北桥

网友:
C7-M  虚汗的太多了,加汗或者换一个,这种桥又大又薄  注意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