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进水维修

楼主(2013-09-01):
东芝开机花屏  一格一格  怎么判断是显卡问题还是显存问题  修什么  怎么修

网友:
加焊南桥

这个关南桥啥事了嘛?

网友A:
一般为显卡问题·。。少数显存出问题·。不过不排除。先用风枪吹下显卡看看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为显卡问题·。。少数显存出问题·。不过不排除。先用风枪吹下显卡看看正常不。

这是通病了,加焊显卡,显卡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