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2055d的打印机双面进纸卡纸

楼主(2013-09-01):
我有一台HP 2055D 打单面没有问题,打双面单打一到二份都正常,但是连续打10份左右就卡纸,一般都是卡在双面进去的那个纸道里,单面打20 30份都很正常,请各位大虾指点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清洁双面进纸通道试试。。。

网友:
hp的双面打印机都是这样的,用一段时间后 就会卡纸,没有办法解决,双面打印就是噱头,可以多卖钱,不实用,可以跟客户解释下

网友:
清洁  搓纸轮 看看

网友:
清洁后,换好一点的纸张

网友:
双面器没有卡紧

网友(2013-10-14):
搓纸轮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