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1934SI显示器指示灯闪烁

楼主(2013-09-01):
LG W1934SI显示器,开机指示灯闪烁,不断电取下屏线再插上,又能正常显示,但断电再开,又是指示灯闪烁。现在真不知是哪里的问题了,求解?
显示器

网友:
驱动板吧 先换块通用驱动板试一试

网友:
是不是程序出错了。

网友:
是不是电源板带载能力低了?

网友:
同意4楼。电源带负载的能力差。

网友:
经测试:正常时电源5.08V,亮度3.02V,在有故障时电源在4.99-5.08V之间跳变,亮度在0-3.02V之间跳变。这个是不是驱动板故障哟?

网友:
有可能是驱动板

网友:
听楼主说的像是带不起负载

网友:
查取样电路看看

网友:
已修好,结果是电源板的1个16V1000uf电容坏了,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