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亮不出图像

楼主(2013-09-01):
有时候能亮但关了在开就不行了,一开电脑,显示器指示灯也有橙色变绿,正明已亮机,但不显示图像,屏显示有点暗灰色不太明显,如果不仔细看,和黑屏差不多,不是灯管的事试过了,求给点维修思路,我感觉是驱动芯片的事

网友:
你应该说的是没有背光,找块高压板换了应该就可以啦

亮机 但是无头像 懂不懂

网友:
屏和驱动板这俩种可能  如果是驱动板的话 你就可以换   如果是屏的话就没法修了

网友:
不接主机试一下若能亮就是驱动板的问题若脱机不亮就是高压或灯管的问题。

网友:
换高压试试看

网友:
先使用通用版把液晶屏试一下,如果屏是好的那么就是驱动板的问题,维修或者更换驱动板即可,如果不出图像,那就维修液晶屏。

网友:
换高压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