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散热的最大问题

楼主(2013-09-01):
大家都知道,笔记本相对台式机最大的优势在于便携,最大的缺点在于散热,我使用笔记本已经3年多了,之前一直使用的台式机,台式机我基本不会去清理灰尘,但是笔记本我用了两年之后感觉无论怎么样都会非常烫手,风扇口基本没有风了,上网一看是出风口被灰尘堵住了,于是我找到了一个华硕K42jc的拆机文档,按照他的步骤一步一步拆机,将灰尘清理,散热问题顺利得到解决

以下是转载的文章:
话说上周末实在是忍受不了笔记本的龟速了,准备重装系统,花3个小时好不容易讲原装镜像下载完。做好准备工作之后,进BIOS菜单改STAT模式为 AHCI(有IDE、AHCI两种选择,这个还是有区别的),结果悲剧了。系统重启无华硕LOGO,进不了BIOS,F1到F12尝试一遍没有任何效果。 打算送修结果发票找不到了
回想整个操作过程,导致系统启动失败之前唯一的可疑操作就是修改硬盘STAT模式,手机上网百度下,发现修改STAT模式有可能造成硬盘不识别,有可能我 之前装的系统选择的是IDE模式,这次修改之后导致系统找不到硬盘操作系统。这一点完全可以理解,但是BIOS程序是固化在ROM中的,应该跟硬盘没关 系,系统进不了BIOS至今还是百思不得其解 。最终还是打算自己先搞一下,主要是想拆掉BIOS电池,让BIOS恢复出厂配置。基于台式机拆过数次,IBM小本也拆过几次,再加上百度华硕本拆机图解,还是有把握完整拆机的。拆机过程各种插拔,顺带扫灰除尘,安装完毕后启动启动OK 。在此附图留念,以飨后人。
【1】先看下笔记本具体型号,对号入座,不过不同型号也差不了多少

【2】准备工作要做好,主要是拆机工具(小号的十字、平口螺丝刀),安放螺丝的小盒子

【3】来个后盖的全貌

【4】拆硬盘

【5】拆内存条

【6】拆光驱(忘拍照了)
【7】后盖全部可见螺丝全部拆下(最好按实际位置摆放,免得最后对不上号了,有些螺丝大小还是不一样的)
【8】拆键盘F1、F5、F10、delete按键上方各有一个卡扣,稍用力向里按卡扣即可打开。取下键盘是小心,后面有键盘线连接,拔开黑色卡扣可取下键盘连接线。右上方为BIOS电池,中间靠下为触摸板连接线,与键盘连接线同样方法取下。

【9】拆下白色金属板上全部可见螺丝钉
【10】分离整机机壳。卡位比较紧,只要全部螺丝都去除了,可稍微用力拆解。

【11】BIOS电池,如果单换电池的话,到此即可。如果清理灰尘,继续向下

【12】拆除左上角与右上角显示屏与底壳螺丝,拆除主板正面、风扇壳可见螺丝

【13】取下主板,拆开风扇盒清扫扇叶,此处小心,别像我把扇叶刷折了一根

【14】清扫其他灰尘较多的地方,然后原路返回安装螺丝。
【15】启动系统,熟悉的logo回来了,bios菜单也能进了。后面就是系统安装界面。系统安装完毕,又可以High起来喽

网友:
图片怎么没了。。。。。

网友:
就会没有的,不知道

网友:
笔记本积尘真的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