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取CPU座子的文字加图片全套的教程

楼主(2013-09-01):
                 取的时候注意什么都说清楚

网友:
478 CPU 正确的柴法是 用一字螺丝刀插入2测的那2个槽,往外稍微撬一下 ,478白色座上的边沿上总用有6个,这底下都是暗扣

网友:
取CPU座用BGA取,还装上去的时候最好不要上油,还有取座子的时候不要夹白色的塑料,夹黑色的塑料就好了,我也没有实验过,你实验了,看看行不行啊,呵呵

网友:
这个成功率很低 一般搞维修的基本上都是不换座子的

网友:
最好用锡炉拆焊
不过目前为止我没见过AMD 座子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