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Z96液晶显示器开机一会,指示灯一闪一闪、死机

楼主(2013-09-01):
一长城Z96液晶显示器开机一会,电源指示灯就一闪一闪,按键没有任何反应,只能断电,再接通电源 又能开机。已经用2块驱动板试过,都是一样。电源供电正常,高压板、灯管也是好的。请问大家: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屏有短路的现象?

网友:
驅動板都換了為什麼不試試按鍵板呢?

网友:
其他都没事 一般就是按键问题了

网友:
程序问题可能性比较大,先换按键,不行就刷程序吧

网友:
电源板一闪一闪,一般都是电源板或高压板有问题,楼主应该先测灯管是否正常,然后考虑电源板。

网友:
首先感谢各位.按键、电源及程序都试了。

网友:
高压也试了,从电源5V引线,点亮灯管,灯管总是正常的。

网友:
出现问题时,屏供电偏低。屏电路不熟悉,没找到故障点。

网友:
你把屏线拔了  不擦   灯管会不会一直亮啊   还有你说你电源换了   你的意思是换了一块电源板还是怎么的

网友:
点屏工具试试啊

网友:
几个输出端的电容换掉,应该是容量不足

网友:
准确测出电源部分的带载能力

网友:
把电源板上的电容全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