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G31-A7复位不跑码 求大师们指教

楼主(2013-09-01):
昨天客户拿来了一块映泰TG31-A7主板不跑码  上电测试 所有电压正常 也有复位就是不跑码  BIOS刷了 IO换了 北桥也压了 故障依旧 有遇到过的 或者 知道的指点下  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时钟呢 bios  片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呢 bios  片选呢

准备 换下南桥试试 !

网友:
这个板子应该先看看CPU座子是不是好的吧

网友:
修好了说一下 我来学习下啊

网友B:
楼主修好没有  我下软件不好下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好没有  我下软件不好下啊

这个板子 修好了 不过 才过一天 客户有拿过来了 直接让换了  是南桥的事情 换了个桥 就跑码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 修好了 不过 才过一天 客户有拿过来了 直接让换了  是南桥的事情 换了个桥 就跑码了

你好 楼主 请问这板子现在还在你手里吗? 我有一个这样的板子 内存供电IC 被拆了 求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 楼主 请问这板子现在还在你手里吗? 我有一个这样的板子 内存供电IC 被拆了 求型号

型号是,FP6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