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sony mbx-262图纸

楼主(2013-09-01):
        该机器一开机就掉电,想在开必须拔掉电源,插上在开才行,掉电3v/5V没有消失,量测无cpu供电还有和cpu供电同用一个芯片的电感也无电压,其他电压都有,该芯片是vt1318mf ,请问那位有该机器图纸,或该芯片的pdf,完整版号为v131_M_MB    MBX-262,小弟再次感激不尽

网友:
我也要,有的朋友别私藏了。共享下。先谢谢了

网友:
我也要啊,手上有这板坏了,跪求。。

网友:
同求啊  手里正好有一个

网友:
这图纸还没啊,在顶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