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这款电源板

楼主(2013-09-01):
松下24寸的,三灯管,淘宝上都找不到。已经修不好了。

网友:
用通用版改装啊

网友:
用四个灯管的然后其中一个去保护应该可以  至于怎么去保护  没研究过

网友:
有个13V,不知道怎么才能改成

网友:
改一下就行了,用导线连到灯管插口上就行了,遇到特殊接口的我就这样搞,至今没出过什么问题,主要是你要做好绝缘

网友:
这个都修不好吗?

网友:
看你的板子还挺好的么,下点功夫修修还是很值得的,毕竟这样的板子不好找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