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2内存两个系统管理总线,其中一条没电压

楼主(2013-09-01):
一个有3.3伏电压,一个没有,这样是不是不行的

网友:
肯定是不行的,内存会不工作,可在电源3.3v飞线。

网友(点评):
总线没电压在3.3飞线?不要教坏人啦!

网友:
管理总线飞线好像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怎么办,管理总线的电压是从哪来的

跑下线 有的直接南桥控制 有的是经过上啦电阻提供

网友B:
背后跑线,一般就是两个电阻,一端接南桥,一端接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背后跑线,一般就是两个电阻,一端接南桥,一端接线

还是不明白这个3.3V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明白这个3.3V是怎么产生的

是南桥给内存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南桥给内存的。

要是没电压也有可能是南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没电压也有可能是南桥挂了?

对

网友C:
之前遇到个华硕主板,也是一条系统总线无电压,打值正常。查点位图是连接南桥和内存槽的,有一个上啦电阻,换过后还是一样,但是再一看,系统总线也到网卡,当时就郁闷了,拆掉网卡后,电压出来了,顺利过内存跑马。。。。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之前遇到个华硕主板,也是一条系统总线无电压,打值正常。查点位图是连接南桥和内存槽的,有一个上啦电阻, ...

系统总线到网卡?第一次听说啊  不会吧

网友:
是网卡也用3.3v,网卡短了,吧sb拉低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系统总线到网卡?第一次听说啊  不会吧

有,,我忘记是哪个板了,你可以拆掉试试。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系统管理总线有的主板会连接两个钳位二极管,就在内存槽旁边,也可以拆掉试试

网友:
呢总下,,系统总线没电压就是与南桥和网卡这两大件有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