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CF300的研究 以及自制BGA成本核算

楼主(2013-09-01):
这两天在犹豫 是否购买CF300,还是自己做个BGA,成本1900元左右,核算时间 工期啥的 不知道效果会不会比CF300要好,CF300我研究几天 感觉光波管子做预热要好些 一是成本低廉 二是寿命长,也有缺点 就是做BGA是发光刺眼呀,可以用块密集的钢网做隔离 盖在光波管子上方5CM处。

现在还没有动手买这些东西,要买的东西都在附件里面 是ZIP格式 解压出来是WORD文件

CF300让我感兴趣 几个地方 一是上温区用的步进马达用来精确调节风嘴的上下距离,二是上下风嘴发热芯 ,三是温控器,CF300的温控器曲线比PC410多了一倍。不知道大家发现没 从我核算的成本看来 不如买一个 而且 CF300毕竟是深圳讯维工厂出来的产品,深圳出来的产品我是见识过的。做工绝对了 。我不是讯维厂家的托 大家不要吐槽。

毕竟DIY BGA的核心就是成本低实用才行,对于我们这些维修量不高的人 是这样的

用过CF300的人,进来说说,不知道 它做黑胶GPU咋样

网友A:
还是成品号客户看着也感觉放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成品号客户看着也感觉放心

我也这样想,不知道CF300的温控和PC410哪个好啊,讯维高端BGA都有PC410哈,

网友:
现在的成品又不贵,买成品省心,如喜欢折腾的就DIY吧。

网友:
光波管发光刺眼?也不见得,看你用什么样的光波管了。
电炉丝的石英发热管最多就是不太亮的红光,碳纤维的发热管也是不太亮的红光,这两种发热管的光亮度都是可以接受的,唯有钨丝的石英管光线比较亮,可能需要用光波炉的黑晶玻璃板阻挡一下比较好。像CF-300我看他介绍的是陶瓷黑管,应该基本见不到光线的(我没有见过实物,只看过介绍,具体你可以问一下销售客服)。陶瓷黑管比一般的石英管要稍微贵一点。

网友B:
同样的东西,你自己只仿制一个,无论你怎么搞法和工厂不能比,人家是批量进货,管子是经过匹配的,你只买几个发来的货4根灯管由于灯管生产工艺问题很可能不匹配(阻值,功率不一样,如果两根管子串联的匹配问题更严重),材料上你就不好控制,要想超过厂家就一个字--难!另外厂家可以在生产中不断得到客户的反馈,会有很多改进,这点也不是个人所能达到的。

所以,DIY最好做简易的,临时用用,解决急需,真要好,还是买。如果你有全新的与当前流行的不同的思路,另当别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东西,你自己只仿制一个,无论你怎么搞法和工厂不能比,人家是批量进货,管子是经过匹配的,你只买几 ...

张老师 既然别人能遇到的问题 自己DIY的BGA也一定能遇到和得到改进的对吧,看了您对别的帖子的回复 用上大下小的方式解决光波发热不均的问题 这样是否能解决发热不均的问题呢

网友:
1.上大下小的围圈是解决加热面积小的问题,不大可能解决加热均匀问题的。
2.如果你买20根发热管来选择4根匹配的发热管成本就上去了,剩下的也没多大用处。而工厂一次进上千根可以匹配出很多组4根来,剩下的还可以留着同下次新进的发热管配对。工厂进货量大,还可以直接直接向进货商提出匹配的要求,个人在这方面肯定劣势了。
3.工厂的做的多,客户多,反馈的信息也多,个人就做一个,不可能得到工厂那么多信息,而且工厂本身有很多专业人员,加工条件,测试条件个人是比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