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P43求指点

楼主(2013-09-01):
我有一片映泰P43开始可以开机,我试机半个小时后死机不跑码,我量到内存那个电感电压只有1V,旁边那个管本来要1.4以上才可以开强的,只有1.1,我立马把它换了,再通电电压回升到1.42可以跑码了,我再入上显卡又只跑D2D3了,再看那里的电压又拉低到1V了,求指点

网友:
在桥的附近有个小电容,你看下

网友:
只要停电一会又可以跑码但不到10分就断电了,又不跑码了

网友:
可以去试下,把内存供电那一块的电容换掉

网友:
我现在全部把那些固态电容全换了

网友:
真是难缠啊,我把内存的MOS管全换了,和那三个IC也都换了,不知道抽那条筋把内存的固态电容全换了,通电后大概过10分钟,1.4的电压又变成了0.9了,真是无言了,有人指导下不?

网友:
换过U没有,会不会是cpu那边把内存电压拉低的

网友:
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楼主有没有想过把IO换了试试,或者把IO内存电压脚断开?

网友:
那板报废了,请教一个老师傅,距讲是CPU电源IC这边的问题吧,可能性很高他就下手去换,一换就换报废我的了,焊盘都整掉我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