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的复位和PG哪位哥们可以给我说一下

楼主(2013-09-01):
CPU 的复位和PG哪位哥们可以给我说一下

网友:
CPU上的PG是由北桥过来的,CPU上的复位是PG和时钟好了由CPU发出去

网友:
学习了,CPU上的PG是由北桥过来的

网友:
那cpu的复位呢

网友A:
可能我说的不太清晰吧,一般复位从南桥到北桥,北桥到CPU,但没有PG和时钟下它是不会发出来的,应该说不会表现出来。还有CPU是复位的终点站,有了复位就开始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我说的不太清晰吧,一般复位从南桥到北桥,北桥到CPU,但没有PG和时钟下它是不会发出来的,应该说不会表 ...

能详细给我说下PG信号的来源吗

网友A:
说白了,PG和复位时序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白了,PG和复位时序是一样

老哥,673426309这个我q,可以加一下吗,我有问题请教

网友:
cpu不发出复位的,cpu供电芯片发出VRMPWRGD到南桥,南桥发出CPUPWRGD给CPU,CPU开启时钟,南桥发出PLTRST#给北桥和EC,发出PCTRST#去复位PCI,北桥收到PLTRST#后发出CPURST#复位CPU.